[求助] VCS下怎么查看SV代码中的program波形

楼主(2013-03-20):
小弟菜鸟一个。使用VCS仿真,生成FSDB及VCD文件,可是无论是verdi还是DVE,都无法看到program块下的波形。
求助呀,大家怎么debug的呢?

网友:
可以打印log来debug, 需要波形的信号就不要放在这里面的啥

网友(2014-04-16):
回复 楼主:

使用verdi将fsdb加载进来,就可以添加波形查看了

网友:
查看一下VCS -help

网友:
program里的东西好像是没法dump成波形的……

网友(2014-05-16):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拿Program仿真的module的端口,能不能dump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ule端口当然可以。

网友:
目前还没有工具支持program波形的dump,只能display来debug了,据说最新版本的verdi可以支持program以及UVM相关的波形dump,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用的verdi 201307个人觉得已经很latest了还无法支持,期待debug利器verdi的更新

网友:
verdi xxx.v -ssf xxx.fsdb

网友(2014-07-1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VCS是怎样生成.fsdb格式的波形的啊???求指点!!!

网友:
动态变量是没有办法dump下来的,升级也没有用,就像一个信号一会儿存在,一会儿就没了,你让波形怎么记~~
vcs有系统函数可以当你调用时记录一下变量值,但是也是调用一下记录一下,类似于软件中的断点,你可以运行到断点时看看你的变量的值,但是运行的时候可没有记录变量变化的东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