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报告

楼主(2013-03-20):
DC综合后的报告如图,为什么只有时钟有延迟,其他所有元件都没有延迟呢?不知道哪一步做错了。
本人用的dc_shell -topo模式,其中在compile_ultra后有以下错误

楼主:
可能是调用库有问题吗?可我check_library没有错,请各位指教

网友:
GTECH 只是逻辑表达?不是库里的单元? target_library 没设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rget library没错啊cb13fs120_tsmc_max,报告中不也是写的这个吗?可为什么逻辑单元用的gtech呢,还是没检查出问题来啊

网友:
是不是你dont touch了,那个模块根本就没综合?

网友:
是不是加错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