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nlinx cordic_4.0软核输出相位和幅度不正确!!!

楼主(2013-03-20):
在使用Xinlinx cordic_4.0软核求相位和幅度,以及sin和cos时发现对生成的软核直接数据固定数据进行测试,发现输出的值不对,请问是否需要对输入数据转换到第一象限,然后再输入到软核?为什么对生成的软核直接输入第一象限的数据,出来的结果不对,请各位大侠给说明一下软核参数需要配置哪些?非常感谢.

网友(2013-04-19):
回复 楼主:

最好先看看那个IP核说明文档吧,上面有对数据格式的详细描述,比如1QN或者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