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调制器matla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SQNR

SQNR

零极点

零极点
1.我看有一篇文献上面用MATLAB进行系统级仿真,其中采样频率是1.12e-6,然后信号输入频率是2*pi*(8/4096)X1.12e-6,信号最高输入频率是2*pi*(16/4096)X1.12e-6,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值吗?另外他设定的FFT计算点数是8192,这个值是依什么而定的?还有一些其它参数比如饱和电压摆率单位增益带宽等这些参数如何选择?

2.如何在MATLAB中绘制出信噪比和零极点图?是否得用一些特殊的计算函数?我下了一个SD TOOL工具包,但是里面貌似没有啊?怎么绘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Sigma-Delta ADC很多东西不懂,那个工具我也下载了,现在再测系统SNDR,但是出来的都是负值,是否可以交流下

网友:
我也在做连续时间Sigma-Delta 交流一下吧 你第一个图是怎么得到的?matlab怎么画啊

楼主(2013-05-07):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图是经验图,不是用matlab绘制的,好像是understanding sd converter这本书上说的

网友:
N=8192,DSM设计的是13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设置值是书上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