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calibre LVS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我的LVS report中有一条incorrect net,

报告截图在下面,其中source中的CLK__L14_N21是时钟树连接的net一般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virtuoso里有serch选项

楼主:
谢谢回复

virtuoso里有serch选项,不过没看到search net 的,明天再仔细找找。。
本人菜鸟一枚,再请教下,像我这个incorrect net一般怎么修啊

网友:
这两个net short

楼主:
谢谢各位。。是short的问题

网友:
source中的CLK__L14_N21是时钟树连接的net,LAYOUT的net X25/485在encounter中

网友:
好像是非门给废掉了,输入输出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