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文件导入问题

楼主(2013-03-20):
最近接到两个文件,GDS和CDL,GDS已经成功转换为版图了,但在把CDL转换为原理图时出现错误,生成的sch和symbol都打不开,请假各位这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解答,CDL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来查看呢

网友(2014-06-19):
写字板就可以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最后用cdl生成电路图了吗?

网友:
需要device-map文件

网友(2014-08-20):
cdl 怎么用写字板打开?

网友:
用vi编辑器打开,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