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1起为什么大写的cell名字在workspace里面会有百分号啊?

楼主(2013-03-20):
比如说新建一个cell,命名叫abCDef, 在workspace里面就是ab%C%Def

这个很不好啊,找文件的时候看得眼花,而且我在linux里面把workspace打包再解压,ADS再打开之后显示我的文件丢失了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设置让它不要这样啊?

楼主:
看来是这个问题太无聊了

网友:
我的没遇到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不是ADS软件那个界面上显示的名字,而是在我们workspace放的那个文件夹里面,library文件夹下面,那些cell的文件夹的名字。
比如说workspace名字叫AAAA,library名字叫BBBB,cell名字叫CCCC,那打开workspace的文件夹AAAA_wrk,再打开library的文件夹BBBB_lib,然后就会看到cell的文件夹%C%C%C%C

网友:
系统默认的吧,不用管的

网友(2015-04-01):
又没有什么影响,不要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