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iSetBindKey的小问题

楼主(2013-03-20):
小弟刚学skill,在icfb的图形界面中,用hiSetBindKey定义了一个<Key>F12,后在options中的bindkey查看,在show bindkey 中能找到,但这个函数到底生成在哪个文件中??找了好久没找到。。。  因为我想删掉这个ke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看了simples/local下的leBindKey.il,没发现我定义的F12??

网友:
应该只是临时加进去了(除非你重新将leBindKeys.il文件导出来了),下次启动icfb就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真没了,有意思。谢了哈
    假如自己要添加,是不是在根目录下建个.cdsinit,然后再load一个.il

网友:
假如自己要添加,可以在自己根目录或者当前工作目录(如../layout/)下加入新的快捷建并保持为leBindKeys.il(记住名字不能任意改并且以前的快捷键也有一起放在这个里面,不然不会调用以前的快捷键)。

网友(2017-02-14):
good info for me.. thanks~~~^^

网友(2020-06-30):
如何学习怎么写脚本,有没有大佬指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