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编程控制电脑指示灯的亮灭?

楼主(2013-03-20):
就是控制如大小写指示灯,电源键指示灯。
用哪种语言?编写哪类程序能实现?编写驱动能不能成功?
或者告诉我大体的研究方向,现在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学习什么。

网友(2013-12-25):
首先要明确你控制的硬件是什么?你这里所说的键盘的指示灯和电源指示灯都是与主板连接的,一般这类灯的接口应该是在SuperIO上,查找你用的主板中的superIO型号,如83627.找到芯片手册里面有对应功能的寄存器地址,按照编程的流程读写这些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