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图中的那个管子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3-20):
如图

如图
请问一下横跨在差分对的电流镜负载上的管子是干什么的,该电路是用作比较器的。

网友:
钳位电路,让vn为低的时候,out1的点位不要高过两个Vgs,这样等vn翻转到高的时候,out1不会从比较高的点位翻转下来,加快了slew的时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要再理解下。

网友:
确实是电压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仿真,稳态时,这个管子两端的电压降是0

网友:
clamping circuit

mostly used in high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