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0):
下面是我的代码,一运行就出现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test2.v(34):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这个错误,这是什么意思?

module hm(clk,rst_n,data,pulse,key/*,load*/);

input clk,rst_n,key;

input [7:0] data;

output pulse/*,load*/;

reg [7:0] count;

reg pulse;

reg clk_1;

reg [4:0] 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lk_1=0;

          a<=5'd0;

        end

      else

        if(a==5'd16)

          begin

            a<=5'd0;

            clk_1=~clk_1;

          end

         else

           a<=a+5'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0;

           pulse<=0;

         end

       else

         count<=data;

           if(key==0)

              begin

                pulse<=1;

                count<=count-8'd1;

                  if(count==8'd0)

                    begin

                      pulse<=0;

                      count<=8'd0;

                         if(pulse==0)

                           begin

                             count<=data;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最好把行号也标上,比较好找错误!

网友:
else

count<=data;

if(key==0)

这里的else后面缺了一个begin.

网友:
你得把代码格式规范下,根据报错行数和报错内容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报错的地方是34行,if(key==0)的这个语句

网友:
else 下面少了begin...end  建议代码规范

网友(2018-08-07):
It is good! Thanks for the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