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3-20):
1.XC6SLX9-3CSG324的耗电会大于3A么?

2.SPARTAN-6的供电,有上电顺序的要求吗?

3.SPARTAN-6的GCLK,可以接受差分时钟输入吗?

网友:
1、耗电多少和设计有很大关系,这个不好说,静态电流肯定是不会超过3A的。
2、现在的FPGA对上电顺序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但是楼主还是看下器件的DATASHEET了解更清楚一点。
3、可以接受差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