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如何将跨时钟域的路径报出来啊?

楼主(2013-03-20):
有一个模块,输入有两个时钟,模块内部有跨时钟域转换的path,如何通过dc将这些路径报出来啊?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模块有两个时钟aclk和pclk,我试过不将这两条路径设置为false path,然后使用report_timing -from aclk -to pclk,但是什么都没找到,我确定模块内部有数据在两个时钟域之间的交互,大牛们,出来讲讲啊。。。

网友:
-from aclk -to xx_reg/D
-to一定要是寄存器的D端

网友(2013-06-28):
学习一下PT里面的四种路径的划分;

网友:
都设置false path了,DC还会分析这2个时钟域的路径吗?我觉得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