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电路中使用的快捷键

楼主(2013-03-20):
按9使连接线高亮后怎么取消高亮。谢谢

网友:
工具栏:Dsign-----proble-----Remove All

网友:
按7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2013-06-05):
alias + commond +hot ke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还一直design——>probe——>remove all,这个很费时费事,多谢啦

网友B:
设置快捷键Remove Net:
list("<Key>"        "geDeleteNetProbe()")
Remove All:
list("<Key>"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哪个键顺眼就设置哪个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skill语言么?在哪设置?还是要写一个文件然后再load进去?

网友:
bend key里面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indKey.il文件里面添加

网友:
楼上是用SKILL吧?

网友(2013-07-24):
增长见识了~

网友:
在design那个tool bar里有一项remove all,点击就ok了。

网友:
在.cdsinit中加入
hiSetBindKey("Schematics" "3"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hiSetBindKey("Schematics" "2" "geDeleteNetProbe()")

have fun!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B:
设置快捷键Remove Net:
list(""        "geDeleteNetProbe()")
Remove All:

Remove Net 设置不成功,全部删除可以设置,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