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流的IC

楼主(2013-03-21):
小弟毕业设计,要做一个检测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流的电路。电池充电电流从几十mA到10A左右。老师让串电阻取样电流,用ADC采集数据,非常麻烦。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能直接测量直流电压电流的芯片,求各位大神指点啊,封装如果能手工焊接就更nice了

网友:
电流范围太宽,即使用电阻取样也很难保证全范围精度。
芯片没见过,你可以看看电流传感器能不能用上,如ACS712系列,价格便宜,体积小。但不知道精度如何。

楼主:
多谢,老师也说电流范围太宽,所以要分档测量,,,如果有那种芯片直接电压,电流功率直接测量然后用单片机读一下的芯片就很方便了

网友:
有专用的电池电量芯片,如TI公司的 bq27200,功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