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快捷键:按9使连接线高亮后怎么取消高亮。

楼主(2013-03-21):
按9使连接线高亮后怎么取消高亮。谢谢

网友:
按6即可

网友:
Creat-->probe-->remove all

网友:
很多设置里面用的是0,你试试
不行的话,自己设置一下吧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在cadence环境设置中可以修改快捷键定义

网友A:
geDeleteNetProbe()
自己加命令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条命令是在哪里设置的,我是新手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create是在哪里设置的,我是新手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个我能帮你!我们这里是数字键2,差不多应该都是数字键吧,实在不行你挨个试试。实在不行就搞4楼那个,楼上回复的都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再看看,先谢了!

网友D(2013-05-14):
在.cdsinit 中增加命令语句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0" "geDeleteNetProbe()" )按0 一条条取消
可以同时设置:hiSetBindKey("Schematics" "Ctrl<Key>0"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t)" )  CTRL+0全部取消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不知道中间有没有漏什么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试了一下单个取消好像能了,但是ctrl加0的那个好像不行。hiSetBindKey("Schematics" "Ctrl<Key>0"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t)" ) 中的t是有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这便设置的是ctrl+x
    hiSetBindKey("Schematics" "Ctrl<Key>x"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  CTRL+x
我上面的留言中后面那个括号格式不对,修改了下,我这个是手写的,所以说不定有点点格式空格错误,不能直接复制我的,你再试试,一定是可以的!我们这边是刚装的cadence   都是查找且验证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t前面有个空格  注意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再次谢啦,我先试试,不行再来请教。

网友(2013-08-26):
   引号之间要有空格才可以。。。搞了好久~~~~

网友:
重新开一个窗口也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搭车问一下,能不能把bandkey写在一个单独的文件里,让.cdsinit去include这个文件?skill中应该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神,弱弱的问,如果我的.cdsinit是readonly文件,怎么办?

网友:
mark     应该会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su,然后gedit就可以了吧。
但是我这里好像cdsinit和你们不同,是有不同的BindKey文件包含在cdsinit中的?有人和我一样吗

网友:
.cdsinit 文件。涨姿势了,赞

网友(2016-09-20):
回复 网友B:
这个才是最原始的方法,终于找到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NICE,这个方法我也试验成功了,多谢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D:
在.cdsinit 中增加命令语句
hiSetBindKey("Schematics" "0" "geDeleteNetProbe()" )按0 一条条取消
可以同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DeleteNetProbe()
自己加命令设置

感谢

网友(2024-01-22):
不设快捷键的话就是 creat->probe->remove all

网友(2025-09-02):
涨知识啦

网友:
紀錄一下,之後用得到。

网友:
remove all probes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