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快捷键:按9使连接线高亮后怎么取消高亮。

楼主(2013-03-21):
按9使连接线高亮后怎么取消高亮。谢谢!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设定快捷键的话,取消高亮工具没有快捷键
应该是edit-〉remove probe
具体自己看下schematic的窗口上的option

网友A:
明明是按6啊,我一直在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们公司自己设定过快捷键了吧?

网友: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点亮,取消都写成快捷键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一般的在你的主目录下都有一个默认的快捷键设置...所有的快捷键都是可以在bindkey中设置..设置好了后保存在你的主目录下就Ok了...但是你保存的那个文件是个隐藏文件 ll -a 就可以看见了 有时间可以去学习下.....

网友:
默认应该没有快捷键的,有的 都是自己设置过的

网友:
应该是edit-〉remove probe
具体自己看下schematic的窗口上的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我们快捷键都是自己设的,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2014-12-24):
同问,不行啊,不设置快捷键,应该怎么取消?谢谢

网友:
ic5141可以试试按  "0"  在点击要取消的线  不同的版本可能会不一样  ,这些快捷键都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2015-05-22):
请问通过快捷键9点亮的线如何加粗,这样看起来更明显

网友(2015-07-01):
回复 网友C:

    你知道怎么点亮加粗吗??跪求阿

网友:
你们公司肯定有自己设的一套快捷键,自己可以去查看下,skill语言,你按9高亮,一般对应的shift+9 取消高亮

网友(2018-03-22):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啊

网友(2018-04-26):
回复 网友E:
是版本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我的是design->probe->remove net

网友F(2020-05-21):
create --> probe-->remove all

网友F:
怎样自己设置快捷键呢?

网友G(2021-08-31):
引用 网友F:
怎样自己设置快捷键呢?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1"         "geDeleteAllProb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2"         "geEnterDeleteNetProbe()")

在你自己的用户目录下找到.cdsinit文件,添加这俩语句,分别定义的“1”键,取消全部点亮。“2”键按完后点击已点亮的线,取消单条点亮线、

网友(2022-01-09):
edit----reset invisible labels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G: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geDeleteAllProb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2 ...

好用,点个赞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G: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geDeleteAllProb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2 ...

多谢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按6啊,我一直在用啊

学到了

网友:
按000000零请测有效

网友(2023-11-27):
试了一下   shift+x

网友(2024-05-09):
如何取消所有高亮呢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G: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geDeleteAllProb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2 ...

学习

网友(2025-02-19):
默认取消是没有快捷键的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G: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geDeleteAllProb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2 ...

感谢感谢,我是直接在bindkey中进行修改的,可以直接快捷设置,不过非常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2025-11-19):
引用 网友F:
create --> probe-->remove all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