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54的lhold被拉高后,一直为高

楼主(2013-03-21):
当我向局部写数据时,发现lhold从低电平被拉到高电平,然后就一直保持高电平,并且也没接收到ads低电平,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被我解决了,lholda没控制好,9054一直接受不到响应,所以lhold一直高,现在我遇到个其他问题,当我向同一地址写相同的值(比如写第一次开始采样,写第二次停止采样...依次类推),当写16个数后,再写,就死机,请问这怎么回事?

网友(2013-11-07):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LHOLD一直为高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月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