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C语法的问题,大家都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用到的

楼主(2013-03-21):
set compile_sequential_area_recovery true
set compile_new_boolean_structure true
set_structure -boolean true -boolean_effort high
这三个设置分别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网友:
把论坛上的sold或者galaxy下载下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说有哪个前辈在项目中曾用到这样的语句

网友:
顶起来~~~求指点

网友(2014-05-05):
顶起来,求解。。。。

网友:
允许时序面积恢复Enable sequential area recovery     默认时, Design Compiler 在最优化时并不重新映像时序组件。你可以通过重新映射那些不在临界路径上的时序组件来减少面积。为能够使用这个性能,设置 compile_sequential_area_recovery 变量为真。必须在编译前设置该变量: dc_shell> compile_sequential_area_recovery =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