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位流水线ADC的SFDR只有40dB?

楼主(2013-03-21):
做了一个12位流水线ADC,波形仿真结果正常,SHA的SFDR有110dB,但是整个12Bit ADC的SFDR只有40多dB,请大牛们帮我看看仿真结果图,分析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个地方?
注:12bit ADC的仿真方式是spectre+APS(conservative),采样频率是2.5MHz,信号频率是2.5MHz*5/64,仿真了2048个点(1ms)
     SHA的仿真方式是spectre,采样频率是2.5MHz,信号频率是2.5MHz*47/1204,仿真了1024个点(500us)
  12bit ADC的SFDR
SHA的SFDR

网友:
图太难看,干嘛不转成 dB么,只要再取20log
输入频率= 质数/dft点数*sample rate
初步判断adc的function还有问题,从瞬态上找原因
可以输入ra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分析的很对,用你介绍的方法,用ramp做激励,发现输出信号是锯齿状上升的,检查原因,发现是MDAC里面的比较器在阈值电平附近发生振荡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这个振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