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中不同电压的管子

楼主(2013-03-21):
这是.18库中给出的各种管子,想问一下,这里面的不同电压是指对应的管子正常工作的电压吗?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有1.8V的有5V的?
或者,它标明的这些电压还是指我们调用对应的管子是 所加的最高的电源电压?
就比如,我电路中都调用的mn18,mp18,所用的电源电压就只能是1.8V,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一直不是很清楚。

网友:
thin oxide device is fast and for digital core
thick oxide device is for I/O device
in 180nm process, the power supply is 1.8V/3.3V or 1.8V/5V which is depended on system requirement

网友: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如果工作电压大过这个电压值,管子的寿命就会减小,甚至在高压下发生栅极的击穿。过压对寿命的影响可以估算的,击穿电压的大小在sansen的精粹上有讲。一般来说适当的过压设计对电路是没有太多影响的。

网友:
过压使用需要考虑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