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底下PLL的周期对周期抖动用什么工具测量

楼主(2013-03-21):
请问做PLL时进行tran仿真,在cadence底下用眼图看出来的是长期抖动,现在我想计算PLL的周期对周期抖动用什么工具测量,求大神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计算需要得到每个周期的数据,可以这样做:
1. 将每个cycle的周期输入到文本,p1, p2, p3...pn (也可在calculator里面画周期的波形)
2. 处理这个序列,先求得平均值,再求得每个周期的偏差:dp1, dp2, dp3...dpn
3. dp这个序列求一阶差分,得到的就是c-c jitter序列
4. 处理c-c jitter 序列可得rms、频谱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请问你所说的是用哪个工具实现的呢?

网友:
可以考虑用Veriloga做个模型来仿真
将PLL的输出送到Veriloga里面,用Veriloga来控制对一段时间内的波形,得到这段时间内波形上升50%时间点,然后计算出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verilog的模型跟实际出来的不大一样吧,要是能直接用spectre测就好了,不过还是多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Veriloga搞个计算模型,输出就可以直接用 Spectre的波形工具看啊

网友:
    把每个周期的TIE数据得到,用matlab处理是最灵活的方法。
在cadence里面做,理论上也可行。本人没这么做过,不过大体思路如下:
1. 画周期vs时间轴的函数
2. 画减去平均周期的delta Period函数
3. 求微分函数(不确定这一步引起的误差,准确的说应该是离散值求差分)得cc jitter函数
4. 求FFT,得其频谱。或求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