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求助

楼主(2013-03-21):
串口打印的东西,我怎么能用TCL命令把它截取出来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问题能不能描述的详细点,看不太懂。

楼主:
比如交换机中,display 之后,我想抓取display 显示出来某个字符。

网友:
如果可以display到文本里面,那你就可以用tcl处理这个文本;
或者你能在tcl里面能够调用display的函数,赋值给变量后也可以处理。
如果你能抓取到这段信息,处理这段信息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抓取该字符 是在串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