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libre 语法中的by net 如何使用!

楼主(2013-03-21):
如题:求教,calibre drc/lvs语法中的by net 如何使用!  本人感觉好像是用来改变判断方式的,但不太明白,请大神指教!
    还有请问我怎么判断一个layer的总共个数?(如layout中有多少个m1 )

谢谢!

网友:
第一个
by net一般是配合cut和interact来使用的
如: a cut b ==2 by net-------------a cut 两个b,且这两个b是不同电位的,如果没有by net,同电位的b也会报出来
第二个:stream out产生的pipo。log里面就有,对于打散的版图也可以ns,ctrl+a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第一个 by net 已经清楚了。              至于第二个,我是想用什么命令能实现统计出有多少个  符合条件的layer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还有你说的ns是什么意思啊!小弟菜鸟!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菜单中的选项,这些问题都能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