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仿真扫描两个表达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3-21):
小弟是cadence新手,正在学习,希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我想扫描一个NMOS不同Vov下,gm/Ids与Ids/W的关系(纵坐标是gm/Ids,横坐标是Ids/W,参变量是Vov),这个DC扫描可以么?怎么设置啊。。。?
另外还想扫一个不同沟道长度L下,gm/Ids与ft(特征频率)的关系,可以么。?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parametric analysis, get all the data you need i.e. gm, Id, W, L, Cgs and so on, then put all the data into Matlab. In Matlab, it is much easier to manipulate your 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导出数据的时候  Candence只是将曲线的信息用100组数据表述 可以用更多的数据表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