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帮忙,ICC 在place-opt是把多余的寄存器优化掉了

楼主(2013-03-21):
ICC 在place-opt是把寄存器优化掉了,显示OPT-1207。ICC认为这些寄存器是多余的,而designer不希望被优化掉
请问除了使用dontouch 用什么命令或方法阻止tool优化这些寄存器?多谢啦!

网友:
set physopt_delete_unloaded_cells false
默认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这个命令只是不删除没有load的cell,实验之后寄存器还是被优化掉了,不过还是多谢了!

网友:
set_size_only [get_cell XXX]
or
set_attrib [get_cell XXX] size_only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