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创建出能闭合的multipart path啊???

楼主(2013-03-21):
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个和工具有关,会计算错误,candence有版本是可以闭合的,不可以闭合的话,就是path不能相交,可以把path一端,的注入或阱设置为不包围,即让源区出有头,这样子应该可以接起来.

网友:
什么意思?希望可以闭合上?
把有一端缩进填成负值就好了

网友:
这跟cadence版本有关,5141以前的版本可以直接闭合,但是导出来的GDS有可能在新的版本上识别成错误。我以前改过,代工厂说让改回来再导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