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数字滤波器小数系数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21):
verilog里面是没有浮点数的,但是设计一个数字滤波器的时候往往必须用到小数,求各路大神如何解决verilog中小数系数的问题?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谢了

网友:
二进制一样可以表示小数啊,记住小数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硬件中不存在小数点

网友:
自己根据浮点数结构搭个浮点数出来

网友:
将浮点数进行定点化

网友:
不要什么都问,没提高的

网友(2013-06-25):
应该是将小数乘以2^N,N取决于小数的精度
或者在.V中定义real类型吧

网友:
小数点在心中

网友(2015-01-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怎么办的你最后 大哥

网友:
matlab处理数据, 归一化,然后放大到你要的位宽,然后再四舍五入。

网友:
你可以先将数据放大, 也就是小数点后移,然后处理数据, 最后才将处理后的数据缩小,这样精度就上去了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那设计带符号的参数,最后的截位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