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楼主(2013-03-21):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2)
这是在DC综合的时候产生的错误,使用的是DC_shell -topo模式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我查了库里有与或非门的啊。例如
cell (NOR2X1) {
  cell_footprint : nor2;
  area : 9.979200;
  pin(A)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04534;
  }
  pin(B)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04087;
  }
  pin(Y) {
    direction : output;
    capacitance : 0.0;
    function : "(!(A | B))";
    internal_power() {
      related_pin : "A";
      rise_power(energ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5, 0.15, 0.6, 1.4, 2.3, 3.3, 4.5");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010885, 0.011434, 0.011109, 0.010026, 0.008420, 0.006240

网友A(2015-08-10):
遇到了相到的问题,唉~

网友B(2016-06-25):
我是在后端pr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没接对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后端pr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相到的问题,唉~

请问你后来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