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主大人:RAM访问空间地址访问

楼主(2013-03-21):
我准备用arm6.v这个核搭建一个小型系统。。。
我的规划如下:
我的ROM空间时1MB,地址范围是0x0000_0000~0x000F_FFFF
我的RAM空间时4MB,地址范围是0x8000_0000~0x803F_FFFF
其他外设,比如IIC、GPS、UART等等的空间。

我用ADS1.2编译的程序,RO_BASE设置为0x0000_0000,RW_BASE,设置为0x8000_0000,然后我编译生成bin文件,加载让处理器执行。
我发现,处理器给出的RAM地址不是从0x8000_0000开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儿设置有问题?哪位高手帮帮忙吧

另外:附上我的start.s最简单的汇编程序:
AREA INIT,CODE,READONLY

                IMPORT __main

                ENTRY
                CODE32

START        LDR SP, =0x103FFFFF ;更正一下,这里应该是0x803FFFFF
                B __main

                END
C程序中只有一个主函数,主函数中只有一个while(1);

我复位两个时钟周期,在复位期间,取出的是0处的指令,这个正确。然后我设置一下SP寄存器的值,指向最大的RAM地址处。然后跳转到C函数执行。
我发现加载的第二条指令是EA000000,要从ROM中取出立即数0x103FFFFF。后面跳转到C函数执行。后面有的地方ram_wen有效,地址却是ROM的地址范围。。。
ROM是不可写的啊。。。

我的Verilog程序在附件里面,版主有没有空帮看看啊。。。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sp设的是0x103fffff, 本身就不是ram区。程序执行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后面发现问题了。还有就是我ADS编译出来的指令是EAFF_FFFE,转换出rom.bin却变成EA00_0000了。。。

楼主:
后面初步发现问题:
好像C运行环境有问题。程序访问了非法的地址空间,而我给出的数据时0,此时就杯具了,导致程序跑飞。
ADS1.2没有控制好MEMORY MAP,还是改用KE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