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1 compare_gds 是不是换成dbdiff了啊?

楼主(2013-03-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切换成以前的版本,做下comparegds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top1.gds top1 -refdesign top2.gds top2
输出我说两种 第一种就是  -rdb ./test.db  产生的这个test.db只是对器件和图形级别的比较...就是你move instance 他只显示你变动了这个instant不去显示构成管子的层的变动
             第二种就是  -write_xor_rule <filename> 产生一个文件后再calibre -drc <filename>会产生几个文件 其中的.asc文件就是star RVE就OK了  这种是你变动所有的层级别的...

网友(2013-06-17):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5-04):
求教:请问第二种输出怎么填写filename ?我用的是run lvs 产生的db如:
dbdiff -system GDS -/home/qun/verify/lvs_new/top1.calibre.db top1 -/home/qun/verify/lvs_new/top2.calibre.db top2 -write_xor_rule <?>

网友(2014-06-04):
calibredrv這個好用~
利用 Layout Diff達到相同目的~

网友(2014-09-05):
没有以前compare_gds做得好,结果信息量太大, 有时候看不清,

网友(2014-12-12):
calibre有没有solaris版本。

网友(2015-03-02):
回复 网友A:

    三楼正解,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2016-12-23):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啊,没想到高版本的这么复杂了,比compare还是复杂好多。

网友(2018-07-02):
回复 网友B:

   filename可以随便命名(字母开头)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A: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top1.gds top1 -refdesign top2.gds top2
输出我说两种 第一种就是  -rdb ./t ...

请问第二种的file name是什么的名字,没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