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采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放大器怎样进行AC仿真

楼主(2013-03-21):
放大器采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稳定共模,对于这样的放大器怎样进行AC仿真?
由于放大器的共模是采用开关电容来稳定共模,在瞬态仿真中可以看到共模稳定的过程,但在进行交流仿真时无法确定共模,只能采用开环在共模反馈处加一个电压来仿真,但这样总是与其实际工作时有出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是要仿CM还是DM loop?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没有解决的办法吧,我们仿AC的时候还是把SC-CMFB改回理想CMFB来处理,只不过加入等效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D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想CMFB是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两个differential output端各加一个 vcvs
vcvs的output连在一起去cancel 共模信号
然后连到共模反馈控制电路的输入

楼主:
理想CMFB中比较器用什么来表示?

网友(2013-08-09):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共模AC如何仿真??就是看共模运放的增益带宽。

网友:
断开环路,
用STB

网友(2013-10-16):
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办法,只是需要学习,有相关论文

网友:
SC电路可以用PSS+PAC= =

网友(2013-11-22):
回复 网友C:

您好!你哪些方法呢?能否提供一些资料学习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 理想CMFB 一般都选则 VCVS+大电阻+小电容组成ideal  CMFB仿真AC,其中关于大大电阻的取值远远大于运放的输出阻抗,防止影响运放的输出阻抗。所以一般取值很大极端值是无穷大,所以就往大取,比如10G、1T。这里与大电阻并联的小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模拟共模反馈检测网络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问的这个问题 你搞明白了吗? 我不太明白。。求解释

网友(2014-01-10):
回复 网友A:

   您能画个图吗? 有些不太懂

网友:
刚好学习开关电容线路,学习了

网友(2016-09-26):
回复 楼主:
搭一个理想的共模反馈。可以用veriloga代码生成,也可以直接用analoglib里面的vcvs。

网友(2017-12-04):
看看,很好的启示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9-02-14):
回复 网友A:

   请问STB仿真出来的结果与运放开环增益/带宽仿真结果是等效的吗?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两个differential output端各加一个 vcvs

学习到了,多谢。

网友(2024-11-14):
Tran+stb仿真即可;vcvs替代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