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eco route

楼主(2013-03-21):
用encounter做eco route,只想改M2 M3两层metal.比如原先一个inst pin X连着net_a,eco修改后连到net_b,执行ecoRoute -onlywire3:2后发现net_a的M2的wire没有动,还是连在X上,导致net_a和net_b短路,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怎样使net_a的wire断开,部分变成net_b的

网友:
实在不行,手拉线吧, addWire , 按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