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基础问题:modelsim的仿真,用testbench好还是do文件好

楼主(2013-03-22):
我以前是专门做逻辑的,FPGA和IC都做过,现在在一家小公司,这家小公司是做板级产品的,除了我以外,其他的同事虽然也用FPGA,但基本都不会做仿真,都是写好代码,编译通过,不管警告直接上板调。然后我这组的老大是除了我以外唯一一个用modelsim仿真的人,他也不用testbench,只用do文件的方式,他认为testbench太麻烦、繁琐,他也不想去学习verilog,后面我比较了下,也许do文件直接产生波形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要用文本方式查看仿真结果,打印信息,以及一些文件的操作,明显verilog搭建的testbench支持的功能更多。
但我不是做验证的,对do文件没有深入地学习研究过,各位验证的大虾,对do文件有什么见解?

网友:
对modelsim的每一步操作,都有相应的命令(TCL接口)支持,把这些命令写到一个文本文档里,这就是do

网友:
楼上正解,个人感觉在进行较大规模仿真的时候使用do文件比较方便。

网友:
do文件是modelsim命令行中可执行的文件,主要就是编译,仿真设置等,这里如果没有testbench的话,仿真是没有意义的。跟你说的testbench是两个不同的概念,testbench是测试环境一般是指rtl代码的外部环境,要仿真的话这个是不能少的,而do文件只是工程规范化自动化的一种是实现形式,不用也可以,就用鼠标点,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个人见解!

网友:
do文件只是控制仿真器的一堆命令而已,做仿真验证的话必须要搭建tetsbench和testcase

网友:
正在学习verilog,用到modelsim,感觉do文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凡是没有testbench那样容易控制

网友:
毫无疑问是testbench

楼主:
感谢大家,我自己倾向于testbench

楼主:
这里我主要说的是do文件和testbench产生激励的对比,以及对仿真结果的输出

网友:
还用问,do就是个手工操作,临时用用还行,tb必须的

网友(2014-08-07):
4楼正解

网友:
do 文件就是一些命令而已。testbench必须要的。做USB3.0 主控时用过DO文件。

网友(2014-10-23):
TB必需的,我一般用do,都是懒得手动点,而tb是仿真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