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S035工艺库Milkyway的问题,是否Frong_end lib 和Back_end lib不匹配?

楼主(2013-03-22):
使用VIS035工艺库;

使用ICC软件;

设置环境变量 targetlibraryVISFront_End library:typ.db reference libVISBack_End library:Milkyway;

PR时报警和报错情况如下:

stage1:floorplan

Warning:The pin direction of ‘A1’ pin on‘AN2D1’ cell in the ‘tcb773pwc’ technology librar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same-name pin in the ‘/data/lib/VIS/VIS035/digital_lib/TSMCHOME/digital/

Back_End/milkyway/tcb772p_400c/frame_only/tcb773p’physical library.No physical link for the logical lib cell.(PSYN-058)

此处的警告应该说明 Front_End library已经读出cell单元。Back_End library也已经读出cell

单元。Front_End 和Back_End cell的pin属性不匹配。

….

Warning:The ‘AN2D2’ cell in the‘/data/lib/VIS/VIS035/digital_lib/TSMCHOME/digital/

Back_End/milkyway/tcb772p_400c/frame_only/tcb773p’physical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logical celldescription.(PSYN-025)

说明Back_End读出cell单元,但没有相应的Front_End cell单元匹配

……

Warning:The ‘AN2D1’ cell in the ‘tcb773pwd’technology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ell description.(PSYN-024)

说明Front_End读出cell单元,但没有相应的Back_End cell单元匹配

Warning:Cell AN2D1 has no orientation;checkFRAME library library /data/lib/VIS/VIS035/

digital_lib/TSMCHOME/digital/Back_End/milkyway/tcb772p_400c/frame_only/tcb773pcell

symmetry.(PSYN-650).

stage 2:placement

Error:The target library does contain allrequired gates.

         Eithera NOR,or an AND and an OR gate(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OPT-102)

这是错误报告,无法进行placement下去。

个人认为如果前端库内容读出,后端库读出,则环境变量设置没问题;

之前有人在eetop发帖请教同样的问题,同样怀疑是工艺库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1.用VIS035的大大们是否遇见过这种问题?工艺厂商提供的库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毕竟那么多人都在用

          2.能否通过Warning和Error确定是工艺库前后端不匹配导致的问题呢?

           3.如果是工艺库的问题,通常的解决方案是不是通过lef转Milkyway来进行PR呢?如何转换?

在ICC中是确认physicallib的pins没有标input,output,inout方向属性的

下面是check_library的结果

#BEGIN_XCHECK_PINS

Number of cells with missing or mismatchedpins in libraries:1176

Error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aland physical libraries

网友(2017-07-14):
请问楼主VIS 0.35um工艺的BCD的吗?想问下VIS 有没有5V普通mos,VDS和VGS同时耐高压的LDNMOS器件?最近想找个满足这种工艺的,或者楼主有遇过类似的吗?

网友(2018-01-12):
yes, VIS has it !!!

网友(2020-07-07):
VIS这个工艺咋没听说过,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