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和INL很差,高手帮我看看ADC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3-03-22):
最近对12bit 流水线ADC做仿真,给三角波线性渐变电压,输出结果(理想DAC转换之后的)如下图1,图2细节图。
可以看出DNL和INL很差,有的地方还有小幅振荡(貌似是比较器在阈值附近的振荡引起)
请问大牛们,我设计的这个ADC哪里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补一张细节图

网友:
做ADC的牛们难道都不会啊?没人帮你解决啊。呵呵。没做过不懂,猜测问题应该是很多地方的小问题积累引起的。

网友:
function都没有做对,还看什么INL/DNL
先要debug function

网友(2013-05-06):
还没看monte carlo就这样了...建议从最基本电路的开始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我的比较器出了问题,在阈值附近会来回振荡,请问你们仿真时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3-09-07):
pipeline ADC 加了冗余位后比较器有判断误差也没有关系的啊
目测你的量化曲线有跳变也有弯曲,是不是放大器增益太低?输出饱和了?还是加了电容误差但是没有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帮忙推荐一个离散比较器的结构吗?
   我的目标是做个12bit 5M 100mW左右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