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型电源的补偿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2):
求助各位大神,对于Buck型的电压控制环路结构一般怎么补偿呢?(输入6~40V,电感33uH,输出电容1~10uF,ESR约0.1欧,负载是白光1W350mALED,三角波幅值2.5V)下图是没有补偿的波特图以及补偿环路,没有补偿时也是稳定的,但是由于工作频率为1MHz,系统穿越频率过大,需要将穿越频率降到200kHz以内。我看不少地方都只是对误差放大器用单极点单零点补偿,将补偿的极点(1/R0C1)至于低频,再用零点(1/R1C1)削弱系统中的双重极点(R0是EA输出阻抗)。但是补偿的零点又会使误差放大器的带宽过大,对采样信号过于敏感,为了使带宽变小,是不是要降低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跨导呢(大约多大好呢?)现在感觉有点矛盾的是,求大神支招。

补偿

补偿

bode

bode
整体结构:

网友:
你电压模式的buck 能用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补回来?而且没有前馈通路!我不信,你功率级相移都超过90度了。你补得回来?不信。人家是电流模式的可以用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因为功率级相移小于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用什么方法呢?求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type 3 补偿,你好好看书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点疑惑?楼主是在做芯片设计还是电源方案设计?   如果是芯片设计,为什么没有补偿时,在EA的输出就有两个R和C?为什么不去掉R和C再考虑怎么补偿呢,这里补偿方案各论文里有很多,不过实际以3型应用为主。
   如果是电源方案设计,你这个芯片是电压模吗?通常只有电流模的芯片内部才会是这种补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芯片设计,对于补偿不太了解。第一张图是我尝试的补偿方法,R0是EA的输出电阻,R1、C1是补偿的。第二张图是完全没有补偿的bode图(考虑了ESR),下面的总体架构图是我参考的结构,这个图应该是电压模式吧。图中的这个补偿我也试过,好像也不理想,用Type3的话,感觉有点复杂呢,有前馈通路,这样采样的开关管电流波形不是变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型补偿是因为有很好的性能和应用灵活性,作为芯片设计者,通常不需要做成片内补偿,只需要为应用者提供一个引脚就行了。    你的补偿方法只能在带宽内提供一个低频的零点,当然电压模也有用单零点去抵销一个谐振极点的,(超前相位补偿)但是环路增益会比较小,需要其它的电路来解决稳态误差的问题,初学者不要采用;
    如果不用三型的,你搜索下相关的补偿论文吧,论文中还是有很多的结构的。

网友:
Type I 和II型(LZ那个图就是TYPEII OTA型) 的补偿完全可以对电压模式的BUCK进行补偿,不过速度很低,因为是通过把主极点降得很低做到的. 我是做IC的,Type III 型集成性不好,很少使用.   LZ看以参考IEEE上那些采用TYPE I/II 型,多回路Fast transient的论文.

网友:
去TI的网站上看过buck DC-DC的spec,1千种型号的DC-DC,电流型的只有几个,其它全是电压型的,而且line & load transient性能还不错,貌似见到的全部是片内补偿的,不知道里面是 什么结构。。。

网友(2013-09-1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做一个低压电流模BUCK,补偿方式是在EAOUT出造一个零点出来,但是没有在资料上看到这种补偿方式的论述。能推荐一些资料给我看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相关质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再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种补偿就是利用后面的零点将那个位置的极点补偿掉,但要保证Wz<10*Wp。你可以先计算下传输函数,再用个放大器去仿真下,验证下加深理解。

网友(2016-09-14):
请问 OTA补偿和普通的电压补偿有什么区别呢? 请高手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2023-12-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模一般都是III型补偿,环路除了功率级的两个复极点,别忘了还有EA的极点,所提需要用两个零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