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图中2个器件是啥子呦??

楼主(2013-03-22):
熔丝?? O}``$(NV@MWRKN~4G)(~LSY.jpg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接在电阻两端的?

网友:
点开属性看看

楼主:
点开属性看看
引用 网友A:

哦 自己定义的symbol  用来连dummy管的貌似。。

网友:
不是OTP啊

网友:
自己定义的一个symbol吧

网友:
转换节点名,或者预留FIB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