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导sigma-delta matlab仿真

楼主(2013-03-22):
本人设计三阶sigma-delta  ADC  采样率为128   信号带宽为10k   使用Simulink+SDtoolbox

仿信噪比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1、为什么我出来的值都是负值啊?
2、PSD应该怎么去设置?

网友:
噪声能量大于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噪声能量大的话应该是SNDR小,有效位数也小吧?

楼主:
顶一顶,千万别沉了

楼主:
每天顶一顶,千万别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知道了,是噪声功率比信号功率大,但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呢?请指导一下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值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使用的积分器没有用SDtool box的原因,但是出来的信噪比依旧很小,我现在在想是不是传的图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的DSM没做过。你推导了NTF和STF吗?三阶128过采样率SNR到90多没问题的,你后来的PSD波形是怎样的? 计算SNR时是否采用相干采样或加窗函数?

网友:
这个东西要多自己摸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我想问一下加窗函数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噪声传输函数和信号传输函数都已经推过了,你说的加入窗函数,是怎么加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窗函数可以防止频谱fft时频谱泄漏(别人这么说的,就我理解实际上就是让用窗函数处理后的数据周期重复时看似连续的)。加窗函数就是采样数据点乘等长度的窗含数(如hanning窗等)。 图中那个psd里头说不已经加了窗函数。

你可以多加些示波器上去监测每个点的波形,以助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图给你发上来了,最后的输出波形是明显不对的,波动太大了,我觉得是下面的两个相乘的传输函数有问题,还有你说的窗口是在PSD里设置吗?

网友:
楼主  做的怎样?我也在做,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
看你的输入正弦信号幅度是2,不知道你的比较器relay的幅度用的是多少,如果正弦信号幅度太大的话,SNR反而会降低。

网友(2014-03-29):
我也遇到了负值的问题 助教告诉我是函数归一化的问题 给你个链接里面是Data Converter这本书的仿真文件http://ims.unipv.it/Courses/Dataconv.php 你看看第六章的文件

网友:
inverter func at the output..

网友:
仔细检查你的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附录A里有解释为何加窗函数,也有FFT的例程

网友(2015-03-09):
不知道时隔很长 楼主还看不看得到
你的信噪比有问题,主要是因为PSD工具没有设置好

另外波动很大,我认为是
接下来还要送到数字滤波器处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

网友:
噪声功率比信号功率大,没整明白

网友(2015-04-12):
正在学习这个东西,赶紧加入进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的 gain1、gain4的k值以及relay分别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谐振反馈系数设置太大,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5-06-09):
我也按照一篇文章,搭了一个折叠型的MASH21的结构,结果出来的SNR、ENOB都是负值,还不知道怎么修改呢

网友:
这个是我搭的结构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结果这这个样子的

SNR

SNR

三阶级联Sigma-Delta调制器设计

网友:
调了一天了,这个东西,给弄到了这样的结果,SNR=60.9dB,ENOB=9.82dB,但是还是比我想要的差太多,这才是一半而已。那位大神可以给我指导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理想的可以达到16bits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量化器的位数怎么设置,我想要的是一位量化~好像modulator出来的是很多位,这个要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2015-11-16):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的psd出来也是负值呀,,我的积分器用的是SDToolbox 里面的呀 频谱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就是SNDR 和 ENOB是负值  在线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和你的频谱差不多一样的   算出来的 SNDR和 ENOB也是负值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做fft时, 如果输入信号的bin点选错了, fft的结果会出现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忘记了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了,你可以调一下你的结构,多找找文章,修改下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在测试2-2MESH的SDM,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相同的程序使用SDM仿真所得的数据,算得的calSNR是正值,但使用测试结果得到的calSNR是负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你说的bin是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在论坛里,有一个大神也是这么说的(可能是bin值设置有误)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E:

   可以看看信号频谱出现的位置,有时候,你计算噪声时,带内的噪声计算多了,或者是旁瓣值等设置不对,都有可能导致仿真出来的SNR参数出现负值,如果你是直接用代码仿真这些性能时,建议查看一下workspace中生成的参数

网友(2016-06-0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功率谱密度怎么测得??

网友(2019-04-14):
who can answer it???

网友(2020-04-16):
learning more from here !!!

网友(2022-04-24):
用的什么版本的matlab?为啥我吧SDtoolbox弄进去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