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钳位运放问题

楼主(2013-03-22):
想做一个简单的bandgap,用一个运放来钳位,运放的偏置还没有画,运放的输出端(图中为out)接在bandgap上面两个p管的栅,中间两个p管的漏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我的问题是,运放的输出端的电压很小,导致bandgap上面两个p管不饱和。用的是65nm的2.5v管子。如何能够使运放的输出电压变高?或者说运放的输出端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这电路画的,不知道你的size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是size,想把运放的输出端电压调高,我尝试过把第二级的p管调大,n管调小,输出端电压能高一点,但是效果不明显,带来的后果是前一级电流源负载漏电压完全不匹配,VdM18>VdM17

网友:
调节OP第二级的尾电流管就行了啊。你这电流画的真心……

网友:
增加M2试一下

网友:
你把运放的电流源管的match做好,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没有检查你基准主支路的电流吗?   估计有50uA吧,这么大的电流,你上面的两个PMOS管W/L只有0.5u/1u;这过驱动电压得多大呀?   把这两个管子的W/L做上去,应该就可以了。注意65nm的工艺,顶上的PMOS的L考虑取大点吧。

说几句废话吧:
  1、电路是设计计算出来的,不能只是搭个结构就期待得到正确的结果;
  2、平时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花一点点时间琢磨下:如何画schematic?如果连线比较美观?良好的习惯可以节省自己和别人不少时间。

希望不会是多嘴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因为看着书上的,就想试试做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定指标,事先就没有详细计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