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Matlab2013a

楼主(2013-03-22):
有誰知道
為什matlab2013a裝完後
在桌面不會出現捷徑
程式集中也沒有出現 Matlab2013a的  Folder

网友:
因为你安装没有完成,原因在于你默认的“我的文档”的位置被改动了,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不过一般完全安装后,我都是删了这些快捷方式,直接在运行中输入matlab启动的。这样更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