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插值算法求助,不胜感激

楼主(2013-03-22):
有个项目需要将1920X1080的图像插值成2560X1080,也就是水平方向每三个点需要插一个点,垂直方向像素点不用变,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前辈,用什么样插值算法比较省资源,而且效果好。

网友:
最省资源的当然是最近领域法了。图像质量就一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做H方向插值的话,最后出来的画面估计会不太好看,比如原图的圆形都会变成椭圆。人脸的话,会胖的变形。

网友:
双线形插值法
双线形插值法是对最近邻域法的一种改进
Cyclone II就能搞定
至于图像效果,你可以使用matlab 看下效果先。还可以在插值之后做些图像增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