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O.LOG文件是查看GDS中的什么信息的?

楼主(2013-03-22):
导出GDS之后,出现PIPO文件,这个PIPO文件是查看什么信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包含以下信息:
1、所转GDS的layout文件所在的位置,采用什么工艺等;
2、layout中的各个instance在转化过程中重命名的情况;
3、layout文件的summary信息。

网友:
还包含你用过的layer。将来Tape out,要填些相关信息时会用到!

网友(2021-01-03):
可以通过文件查看版图中使用的layer信息,检查是否有异常信息,比如,奇怪的layer明明没有使用到,却在文件中看到被使用,就需要去好好检查,或者明明某种器件存在某种layer,却没有看到这个信息,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2025-08-18):
这个文件可以不产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