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Cell制作MOS

楼主(2013-03-22):
我最近在研究QCell,用QCell制作cdsMos时,在Stretch Handles中选择全部,但是弄好之后,在版图中调用的时候没有出现那个空心的点(我以前用过这种的,可以根据那个空心点拉伸Metal,挺方便的)。而且我想要达到两个mos重叠之后可以自动合在一起的那种效果,但我做的那个不行,这要怎么弄?如果用Pcell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pcell可以的,如果想做PDK,直接用PAS吧

楼主:
最近弄了一个带layout turbo的license,解决了自动重叠的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这我

网友:
在 virtuoso 下面按快捷键 e (display options) -> 勾上 stretch handl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