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输出波形怪异现象

楼主(2013-03-22):
调试VGA的时候出现一个不懂的现象:

现有两个VGA,当VGA上所有的偏置信号用理想的VDC时,两个VGA联仿是正常工作的;当把偏置用带隙基准源提供时,第一级VGA输出波形如下,VGA2输出波形正常:

两个VGA中使用的放大器结构如下:
那么会不会是带隙的问题?但是现已知这个带隙单独和两个VGA中任何一个一起仿真的时候都正常,但是只有两个VGA和带隙一起仿真的时候出现上述波形。我的仿真精度已经设置最高了,应该不是仿真精度问题吧,请问谁有好的见解!?

网友:
你的偏置只指电压,偏置电流怎么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电流是理想的i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下出问题时基准输出怎样。你基准电压用来偏置社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所有基准电压都是用来给晶体管栅极提供偏置的。我看了基准输出的电压,都有几十uV的波动,我怀疑是这个波动在放大器中被放大导致的波形的紊乱,但是带隙电路与单个VGA仿真时却没有这个现象,跟两个VGA一起仿真时有这个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基准抖动是VGA引起的,基准加个buffer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打算试一下,但是,带隙电压提供的是栅极啊,为什么会抖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gate 漏电,不信你看基准抖动时候,对应的栅会出现一个大电流。最好把你看到的结果也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做了验证,在栅极果然有个电流的抖动,摆幅是1.5nV,但这已经可以在基准电压上产生几十uV的抖动了,下面我打算尝试用buffer。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栅极要达到什么程度会漏电流呢,因为一个VGA时波形是没问题的,但两个VGA就出现抖动了?第二个是,带隙buffer,你有什么好的结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简单,加buffer就是因为你的基准驱动能力不够,当加一个VGA时候,没问题,但2个VGA相对与基准来说就是加到的负载了,这时后就要用一个跟随器来驱动这个较大的负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了buffer,果然输出波形正常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