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镜栅端加rc滤波?

楼主(2013-03-22):
图片中是一个电流镜,在栅端加的电阻和电容应该是为了滤波。
疑问:为什么这个地方栅端要加滤波?还有就是滤波加的电阻和电容的值怎么确定
刚学,菜鸟,请各位大大们多多指点

楼主:
补充:图中—340是一个故障信号,在这里可以忽略

网友:
我猜电路本身有振荡或含有振荡器。加了那么的得RC,应该是做IP的或者搞的玩的。

网友:
这个是为了滤掉bias的噪声,如果这个电流镜的输出是要给有低噪声电路需求的模块的呢(比如说VCO,LNA,XO等),电容越大越好,最后的滤噪的效果只和电容的值有关

网友:
楼主,这个是干什么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的确是一个振荡器电路,是RC张弛振荡器,这个电流镜是给充放电的差分对提供尾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是为提供给RC张弛振荡电路的,作为充放电电流的差分对的尾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振荡器电路,是RC张弛振荡器,这个电流镜是给充放电的差分对提供尾电流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所以我对了,哈哈,RC减小gate的抖动,你不可以把这个认为是噪声,因为噪声是随机的,这个抖动与张弛振荡器的频率有关。而低噪声应用中不是这样减小电流镜噪声的。

网友:
根据你能接受的gate抖动来确定RC值,这些就要靠仿真。你这个难道是DCDC中的os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振荡器是产生方波信号,用于后续的高低侧驱动电路,我们做的不是DC-DC,不知原理是否一样,对了,低噪声应用中减小电流镜噪声一般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减小镜像比,增大过驱动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D:
由于进来的电流不干净,直接加C滤波由于gm的限制,其滤波Corner不能太低,所以加R降低Corner,滤掉reference电流的噪声,而且由于R没有flickernoise,所以也能降低RCCorner以上那部分flickernoise。这样也是降低对reference电流的要求。

网友E(2024-03-25):
引用 网友D:
由于进来的电流不干净,直接加C滤波由于gm的限制,其滤波Corner不能太低,所以加R降低Corner,滤掉referenc ...

大佬,想问一下这里的降低corner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大佬,gate的抖动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想问一下这里的降低corner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能推荐一下吗
...

降低corner就是RC滤波的带宽降低,那么对于来自reference电流的高频noise有更多的衰减。corner选择是根据电路的要求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降低corner就是RC滤波的带宽降低,那么对于来自reference电流的高频noise有更多的衰减。corner选择是根据 ...

你好,带宽降低不是只能降低低频的噪声吗?为什么可以对高频噪声有更多衰减呢?这里我不太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带宽降低不是只能降低低频的噪声吗?为什么可以对高频噪声有更多衰减呢?这里我不太理解,可以解释 ...

RC 是低通滤波,当滤波corner 频率越低,滤波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