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X提取寄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新人求助,直入主题~~
本人在用PEX提取寄生参数时,提出来的MOS管出现了下图中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两个管子的一端不小心叠在了一起,保存电路时会提示有error,说短接了。想请问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PS:1.由于本人电路规模偏大,类似error有几千个,不可能手动修改~
2.还有因为两个MOS管离得太近而报warning的,如果能解决的话那就更好了~不过不解决应该也没事....
坐等~~

网友A:
如果器件尺寸小而且多,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在calibview的设置窗口里设置成按阵列放置,不要按layout,这样所有的提取的器件都按阵列摆放,不会发生重叠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以前做的电路比较小,都是按照layout摆放的,比较容易debug~才仔细看这个选项~~

网友B(2021-07-11):
提取calibreview的界面中,也就是填写cellmap的界面中,把“magnify  instance by 1 ”中的“1”改成小于1的数值  这样整体就会缩小了  就不会重合了

网友C(2021-12-01):
引用 网友B:
提取calibreview的界面中,也就是填写cellmap的界面中,把“magnify  instance by 1 ”中的“1”改成小于1 ...

你好,调整小于1后,一抽后仿就崩溃有的办法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调整小于1后,一抽后仿就崩溃有的办法解决么。

如果改为小于1不行 可以尝试每抽一次久重启calibre(这个不需要改为小于1)   我现在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好哒,我试一试,谢谢啦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A:
如果器件尺寸小而且多,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在calibview的设置窗口里设置成按阵列放置,不要按layout ...

请问大佬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D(2023-04-20):
引用 网友B:
提取calibreview的界面中,也就是填写cellmap的界面中,把“magnify  instance by 1 ”中的“1”改成小于1 ...

你好 我也遇到了楼主这个问题 然后我把magnify这个改成 0.1之后  电路只显示了一条直线 是什么情况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遇到了楼主这个问题 然后我把magnify这个改成 0.1之后  电路只显示了一条直线 是什么情况 可否 ...

其他设置没有变吗?

要按照layout去排列。device placement选择layout lo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设置没有变吗?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小于1的话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什么器件都没有

网友(2023-12-27):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magnify  instance by 改成小于1就解决了,但是提取后的calibre文件打不开,楼主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