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3-22):
版图中出现这东东,什么元件?

网友:
是铜的还是吕的?

楼主:
不确定,这有关系吗? 愿闻详解。。

楼主:
注意下一层的交叉相连,应是电感

网友:
欧美工艺的,常见金属层电感!

网友:
必须是八边形的电感,还有圆形的电感

网友:
毫无疑问是电感!外国人太厉害了,电感已经在芯片设计中频繁使用了

网友:
这是一个单电感器布局。

楼主:
直观判断,这个电感的寄生电容也应很大,一般来说集成电感都是什么量计的? 做过的人出来说以下,也把电感整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年代有已经有对片上电感建模的研究了,不知你们在讲什么。。。
    寄生的话,你版图下面不是有PGS结构的地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是高手,给我们普及一下呗,特别是PGS结构,谢谢

楼主: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的分形PGS结构。现有的片上螺旋电感、变压器由于产生交变的电磁场,会在衬底引起感应电流,产生能量损耗,降低了电感值和Q值。本实用新型的PGS位于线圈绕成的电感/变压器的中心部分,采用底层薄的金属层,通过分形理论的自相似和迭代原理在H形的基本单元和十字形的基本单元的基础上,构造一阶、二阶、三阶、甚至更高阶的图案接地屏蔽层。本实用新型有效的屏蔽掉渗透到衬底的电磁场,降低可在衬底和衬底表面区域产生的感应电流,达到降低衬底能量损耗和提高了电感值和品质因数的作用。

网友:
我还见过片上变压器,哈哈
这类电感Q值较高

网友:
电感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PGS粗略的说如果是个天线的话,在一面放个地板的话方向性会变两倍,也就是能量全辐射到另一边去了。电感其实就是一个近场天线,加块地板让磁感线更密,同时隔开衬底寄生。但是光一块地板则会因为电感工作而感应出涡流抵消磁场,因此搞出几何形状的让每块各自感应的涡流相互抵消,所以这个形状不是随便画的。以上,增加了L,减小了RC,那么Q也大了。
    我略懂皮毛,不是内行,难免有笔误。

网友:
电感 啊 。。。。做几块反向就知道了

网友:
差分电感或者balun

楼主:
只有一对端子,怎么会是差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