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高精度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2013-03-22):
希望精度能够达到1mv以下,如果用5v,1u的工艺能不能不用失调消除技术的情况下达到这个指标,另外怎么仿真比较好,在线等答案,谢谢

最佳答案

网友:
失调电压<1mV想3sigma较难,除非尺寸给得非常非常大。仿真可以试Monte Carlo Analysis。

网友:
10 信元资产?

网友:
量产有问题。仿真没问题。

网友:
如果硬要把offset做小,代价就是size
想想能不能做offset calibration嘛
人是活的,办法想想总会有的

网友:
这个指标还是很好做的嘛~~~我用CSMC0.5um DPTM 做的,电压采用2V,精度可以做到1mV一下,offset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ze 要多大才合适,增益大概多少,有个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体上  (w/l)n在10um/1um,(w/l)p在22um/1um,偏置另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增益做到80dB都是可以的,只是带宽很小只有10kHz,1mV的精度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夸张,爱信不信~~又不是只有你会设计电路~~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autozero或者chopper技术消除失调
实在不行就做一下trim。
另外仿真的失调和实际的失调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真实情况下的失配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先把size多加大点试试

网友:
10um^2的input size,+/-3 sigma offset能做到1mV?
开什么玩笑,0.5um/1um的工艺100um^2 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付失配还要在版图上下工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size看起来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