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工艺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2):
我最近在做DAC,计算WL时有两个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工艺库中怎么表示的呢

网友:
偏差系数?

网友:
这个东西是根据工艺偏差对于MOS的匹配的影响来计算INL的吧?以前接触过DAC,略有这么点印象,这两个参数跟具体工艺有关,一般也就是一个经验数值。

网友:
工艺上的参数,AB是(W/L)的偏差,AVT是Vth的偏差